西门子PDM软件

楼主(2006-08-03):
各位大侠:
       请问各位大侠西门子PDM软件是干什么 用的,我 用step7 v5.3和wincc v5.2能使用他吗? 它的订货号是什么,在那里能下载到它,或发信xzmsave00@sina.com

                                                                    多多教 谢谢

网友A(2010-03-17):
SIMATIC PDM(过程设备管理器)是用于组态、参数分配、调试、诊断以及维护智能过程设备和自动化部件的制造商通用工具。借助于SIMATIC PDM,您可以仅使用一个用户接口,通过软件程序组态 大量不同制造商生产的现场设备。可以简单地设置、修改过程数据并检查数据是否可信。此外,您还可以在线监控选定的过程值、报警以及设备状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