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B编程关于ModbusRTU中3.5和1.5个字符静止时间的处理?

楼主(2006-08-03):
  RTU模式中,信息开始至少需要有3.5个字符的静止时间(如何计算?),发送完最后一个字符号后,也有一个3.5个字符的静止时间,然后才能发送一个新的信息。整个信息必须连续发送。如果在发送帧信息期间,出现大于1.5个字符的静止时间时,则接收设备刷新不完整的信息,并假设下一个地址数据。同样一个信息后,立即发送的一个新信息,(若无3.5个字符的静止时间)这将会产生一个错误。是因为合并信息的CRC校验码无效而产生的错误。
  那位大哥知道如何在VB中实现对T3.5和T1.5的处理?

网友A:
 Modbus协议中规定的相邻两个字节之间的时间间隔指的是上一个字节的停止位和下一个字节的起始位之间的时间间隔,而我们在实际应用中,多数微处理器或现场设备仅能检测到一个字节的停止位,而无法检测到字节的起始位"在这种情况下,要检测相邻两个字节的时间间隔,只能检测相邻的两个字节的停止位之间的时间间隔,这样,实际检测到的相邻的两个字节之的时间间隔等于Modbus协议所定义的相邻的两个字节之间的时间间隔加上传输一个字节需要的时间"因
此,在实际应用中,若检测到相邻的两个字节之间的时间间隔小
于2.5个字符时间,则认为传输的数据帧是连续的;若检测到相
邻的两个字节之间的时间间隔大于4.5个字符时间,则认为一
帧的开始或结束.

网友B(2007-05-07):
请问一下,如何检测字符的间隔时间呢?

网友C(2010-12-13):
嗯 这个问题我也正在寻找答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