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M331模拟量输入卡(7KF02)参数

楼主(2006-08-03):
SM331模拟量输入卡(7KF02)参数,在选择4线制(4-20mA)时,卡的输入信号的参数。
我这里有一卡,一直显示为16进制7fff,请问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多谢先!!!

网友A:
7fff一般都是在断线的时候出现,你查看一下在硬件诊断里面是不是在报警.

楼主:
硬件诊断里面没有报警.
是不是哪里没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