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位dcs要选型了,用过hc900或pcs7的请进

楼主(2006-08-03):
29mw的热水锅炉自控系统,供热用。一共250---300点左右,系统要在hc900或pcs7(s7-300或s7-400)选择,哪个比较合适?谢谢!

楼主:
感觉这两个系统基本功能大体差不多,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 抗干扰能力
2. 通讯系统稳定性
3. 司炉工操作界面的易用性
4. 组态软件的易上手性
5. 价格
6. 售后服务

楼主:
另外好像pcs7做工厂流水线的自控系统强一些?而hc900做楼宇自控多一些?两个系统好像在供热自控领域应用都不多阿?
欢迎指点

网友A:
对此不太了解。不敢乱说!
但是我知道,锅炉的3各冲量的控制相当复杂,非一般人所能搞定的。
我以前接触过美国MOORE的基地是调节器和353回路控制器,就只针对锅炉的。这个产品目前在国内卖得不多了(都是南方的几个电厂维修用了)。

另外,我有美国红狮的多功能面板仪表,模块化的PID控制器,以及人机界面,都是非常好的产品,有兴趣,我可以发点资料给你看看。
QQ:329360862/13370269729/021-54807896

楼主:
hc900好像新出的,有没有人用过hc900的,感觉怎样阿

网友B:
选HC900吧
下位软件全是模块化的,3天就学会。
放弃PCS7,你30天也学不会的。
选用S7-300也可,不过毕竟是PLC,组态没有HC900方便。
三冲量水位控制对以上三个系统都是小CASE,其实热水锅炉,用单冲量就够了。

网友C:
选择HC900吧,上手快

网友D(2006-10-17):
HC900的PID带模糊逻辑,抑制过冲,整定起来特方便。作三冲量优势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