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变压器电流

楼主(2006-08-03):
一台1250KVA.10KV三相的变压器,能最大输出多少A电流(380V)

网友A:
什么型号?S7,S9,S11?

网友B:
1804.2725A

网友C:
同志们我想问一下KVA是什么意思?

网友C:
一台1250KVA.10KV三相的变压器,能最大输出多少A电流(380V) 怎么计算她的电流?

楼主:
一台S9 1250KVA.10KV三相的变压器,能最大输出多少A电流(380V)

网友D:
I=P/√3*380=1890A

网友E:
S=3*Ua*Ia=√3*Uab*Ia
容量=3*相电压*相电流=√3*线电压*线电流
Ia=S/3*Ua=S/√3*Uab=1250/√3*0.4=1804.2725A
线电压取400伏(0.4KV)

网友F:
1250000/380/1.732=1900安

网友G:
你的变压器功率因数是多少呀?
有功=S*功率因数
电流=有功/√3*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