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对温度的自动控制

楼主(2006-08-03):
 请各位大虾帮忙!现在要控制一个功率在40——50KW的一个电加热烤箱!电热管选择的是单根4KW/380V的!目的想要把这个烤箱的温度控制在正负偏差在2度范围内!控制用晶闸管控制!!!跪求具体的控制方法~~!!!小第邮箱:liu1g@163.com!

网友A:
买个功率控制器吧

网友B:
买个温控器,可控硅输出的。或者4-20毫安信号0-10伏电压信号,即可。qq:329360862

网友C:
 日月剑: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8-3 12:25:00
    买个温控器,可控硅输出的。或者4-20毫安信号0-10伏电压信号,即可。qq:329360862

只要有个精确的温度控制其,控制晶闸管开关,就可以了啊!

网友D:
买个温控器,可控硅输出的。或者4-20毫安信号0-10伏电压信号控制SSR。参数设置也很重要。

网友E:
采用过零触发可控硅就可达到控制的目的。仪表的测量精度0.2级。 要控制在+-2℃与你设计的控制对象应用的环境有关系。 仪表采用宇电AI-708型;并有现成的可控制柜产品。附图解。 有疑问来电咨询免费电话800 858 0995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宇电自动化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http://www.yudian.com/

网友F:
厦门宇电公司实力好像很强,有机会一定多多学习

网友G:
我还没有见过真正能将发热的设备控制在正/负2 degrees 包括日本进口设备 能控制在正/负5 degrees 就相当不错了.
  买个温度控制器.可控硅输出.输出连接一个SSR ,一根 K 型热电偶,一个接触器就行了.
  安装热电偶位置和方式,温度控制器参数设定此两项与温度的精准度都息息相关.温度控制器开始试用时多演算几次.

网友H:
控制在正负偏差在2度应该没问题吧,但要看你的烤箱设计的怎样,40——50KW的一个电加热烤箱!电热管选择的是单根4KW/380V的那发热管的散热很重要,不知道你是用搅拌风车还是用别的什么,我建议加热管功率不要太大,用1.5的30根你看怎样,但不在现场不知道安装是否有困难,功利太大控制时容易冲温,刹不住车,功率小一点,体积大一点,有散热片更好(要看设计温度和发热管的材料还有加热原理来定),散热快一点,容易控制。还有以后就是有一根发热管坏了对温度的影响也小一些,维修成本小一些,个人意见仅供参考,说的不对希望大家讨论

网友E:
天鸟:你对烤箱设计很有研究。

烤箱的温度不知道是多少?发热管要有散热片要有搅伴风机。加热均匀控制才能稳定。

网友I:
控制在正负偏差在2度没啥问题,但还要看均匀程度、热电偶安装的位置,如此大的功率确实应如“天鸟”所说‘加热管功率不要太大’。采有有PID控制功能的温度控制器,把参数设定好是没问题的。

网友J:
能将温度控制在正负偏差2度的电加热设备,到目前为止我还没见过.不过天鸟的建议不错,很专业.控制上用一个温控器和K型热电偶就行了.

网友K:
买一个有模拟量输出的就可以了吧?

网友L:
   我单位生产的水浴烘箱温度控制精度是正负偏差1度,小烘箱内温度均匀度是正负1度,大烘箱的温度均匀度是正负2度,用的是PT100和厦门宇电的温控表,宇电表性能一般。

网友M:
 能将温度控制在正负偏差2度的箱式烤炉还没见过,我们公司有十几台运风式箱式烤炉,控制上用一个温控器和K型热电偶,偏差5度只占少数,有的偏差十几度,前几天请人改造,结果不是很理想.请问各位大侠有高招吗.谢谢

网友B:
加热和制冷2个PID都用上试试。

即1个PID控制加热超过了,就用风扇冷却或水冷却(美国佬有用冰水冷却的,效果自然很理想)。

QQ:329360862/13370269729  可提供美国红狮的PID仪表

网友N:
其它的不难,难在温度不好控制在真正的正负2度内

网友O:
我用过百特的表,还好,4~20mA输出,三相移相触发器,可控硅,效果很好,在1200度时能控制在2度以内,如果用SSR我想也应该没问题,主要是PID参数的设置问题,如果你不是很熟悉可以用自动的

网友H:
下面引用由艾锐在 2006-8-6 4:28:00 发表的内容:
  其它的不难,难在温度不好控制在真正的正负2度内
-------------------------------------------------------------------------------------------------------------------,用SSR,接触器控制加热管,总的加热功率要选好,选大了容易冲温,选小了加热时间会长,要使加热管发出的热量尽快均匀的散发到烤箱里,单个加热管功率大体积小时,PID设定再好,让那个烧的红红的发热管马上停止加热,不要再发热是不可能的,如果用功率控制器那就好多了,设定好PID,温度到达目标值时发热管只根据需要发出很小的热量来补充省耗和消耗掉的热量来维持温度的衡温,还有的烤箱异常超温一定值时开启排风把温度排掉

网友H:
下面引用由三极管在 2006-8-5 14:11:00 发表的内容:
   能将温度控制在正负偏差2度的箱式烤炉还没见过,我们公司有十几台运风式箱式烤炉,控制上用一个温控器…
--------------------------------------------------------------------------------------------
把发热管分两组,利用温控表的报警功能在快到目标温度的一定值时断开一组发热管,让剩下的一组加温到目标温度

网友P:
路过,这个好象不难控制,找个精度符合你要求的温度控制器,然后再做个回路就行了,应该很简单吧?
不过我现在不做这玩意了,改做销售了,呵呵!

楼主:
邵工的意见的确不错!我就是想问一下,如果要是改为三角形接法也是一样的吗?还有就是想问一下,过零触发和移相触发的各自优点是什么啊?

网友Q:
选用三相调功器 和满足你要求的温控表,就可以了

网友R(2018-06-01):
看了大家的发言,很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