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教:时间继电器

楼主(2006-08-03):
某段程序:
OUT T1
K10
LD T1
这时候的T1常开是不是一定闭合了?

网友A:
PLS-RUN 1秒钟后t1闭合

网友A:
PLC RUN 1秒后闭合

网友B:
仅从此段程序看,T1线圈连接到了左母线,对于三菱FX这是不允许的吧?T1线圈前还应有触点条件,在此条件下才能分析运行状态。

网友C:
同意zhaojinxue,OUT T1K10 的条件满足后,1秒后T1闭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