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自已做直流放大板

楼主(2006-08-03):
各位高手,
我想做一直流的功率放大电路板,将5V的电压放到90V,1A电流,不知如何下手,我需要360路呢,哪家有这样的产品,我自已做又该 如何呢,是不是很困难

楼主:
没有人明白吗。自已做也得有个方向呀

网友A:
楼主是要控制什么呢?

网友B:
控制外围啊,应该属于IO板,无论是人家帮你做,还是帮你设计都是要花钱的

网友C:
是线性放大还是开关量的放大,输入是何,负载是何,入出特性,频率响应或过渡特性要求如何,若是线性放大,失真允许多大....
我想应该不太难.

楼主:
我要用到研华的IO板,但是它输出的信号是5-40V的,我的电磁铁用的是90V的,所以我必须用小信号来驱动大信号,使它可以带动负载,有没有这样的好的方法

网友C:
研华的IO板,哪块IO板,说出型号,说明书和它的网址.
电磁铁,什麽型号,说明书和它的网址.
输出到电磁铁用什麽连接方式等,以便进一步探讨具体方案.

网友D:
你用的电磁铁应该是直流90V的吧,其实很简单呀,算一下电磁铁的功率,买个90V的直流电源,电源的功率应该比360个电磁铁的总功率大一些,然后选约2A,耐压大于200V的NPN型三极管,B极串限流电阻,C极串约2A的FUSE防止短路,E极接电源0V,C极接电磁铁一端,另一端接电源+90V,由于电磁铁为感性负载,必须在三极管C、E极反并续流二极管,IO板输出5V就够了,不需要40V,以上说的是开关量,如果要求能从0到90V可调电压来调整电磁铁吸力的话就较复杂了,要加很多电路来控制。

网友E:
研华的IO板,但是它输出的信号是5-40V的,我的电磁铁用的是90V的,所以我必须用小信号来驱动大信号,使它可以带动负载,所以做一直流的功率放大电路板,将5V的电压放到90V,1A电流?需要吗?做直流功率放大板可用?不麻烦?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D:
如果不需调整电压,只需要关断时0V,接通时90V,按照我所说的就可以了,不叫放大,三极管是工作在饱和状态的。IO板输出5V就足够了,基极加限流电阻。

网友A:
楼上的方案存在隐患,应使用光耦隔离驱动。

楼主:
具体应怎么做,高手们能有个意见吗,这个问题应该很简单

网友A:
留下Email,发张图给你。

网友F:
支持芯片级维修的方案,应使用光耦隔离驱动.不需要什么放大的环节.

楼主:
我的QQ 568913781
TEL 13034595093
mail howareyou2008@hotmail.com

网友D:
是的,芯片级维修说得的,加光耦可保护IO板输出点。

楼主:
芯片级维修发给我的图,我就可以用了吗,但是好象没有用集成芯片,我用360多路呢,想用集成芯片怎么办?

网友A:
R2请改为51K/2W

网友A:
集成芯片的每个光耦也是单独的,况且90V电压也不低了,还是用分立元件的好。

网友G:
个人认为芯片级维修的方案没有错,只似乎考虑不够周全;L1的电感量是多少,C1和R3能和L1匹配否?L1,C1,R3会不会形成阻尼振荡?愚见在L1两端直接并一个4007既简单,又可靠。360个R2和D1组成的电路已足够规模,建议再用一12V电源,R2换成5K排阻就可以了,省空间成本;至于MOS管,有晶体管阵列的集成电路,在力源上去搜一下吧。

网友H:
用ULN2003来驱动小继电器,再拖动你的大继电器就可以,线路简单,参考一下<<电子报>>

楼主:
L1就是指我的电磁铁吗,

网友I:
他用的是直流电源,不应该用阻尼,应该是用快恢复二极管,阻尼是用在交流电源上的!!!!!但是MOS管选用5A以上的最好。

网友G:
TO:wzg123:
"L1就是指我的电磁铁吗,"
 是的。

楼上讲的一点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