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可控硅技术探讨

楼主(2006-08-03):
各为对可控硅平常可用的多吗
对于KP200的可控硅门极应加多大的电压才合适呢??范围是多少呢??

网友A:
一个正品的KP200,往往在上边有个合格证,标明门极电压和电流等项目。你买的不是盒装正品。
一般门极电压》=2。5V,实际使用一般在10V左右。

网友B:
同意勃龙工控:
一般门极电压》=2。5V,实际使用一般在10V左右。
尖脉冲一般可达10V
如果是直流电平正品保证>=6V即可可靠触发
触发电压过高损耗大,还可能损坏可控硅

网友C(2007-11-23):
脉发可控硅还要注意触发电流和触发功率,否则会损坏触发极。

网友D(2008-03-08):
谁有可控硅变流技术的电子图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