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固态继电器有那些品牌?

楼主(2006-08-03):
固态继电器有那些品牌?
国产的有那些厂家并且通过ce论证.

网友A:
北京希曼顿公司

网友B:
固态继电器有什么作用,应该用在什么样的电路中

网友C:
需要请与我联系!

网友D:
固态继电器是用小的电压去控制大电压一般在温控器用自动调节温度

网友E:
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是韩荣的很欧姆龙的!

网友F:
巨龙电子

网友G:
SSR上海呈能仪表

网友H:
“固态继电器”就是SCR可控硅无触点自动开关,只要你输入相应的光、声、电、压力、温度、……信号,开关动作,其作用和我们传统的继电器、接触器一样,有人叫它“固态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