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INTOUCH写MODBUS寄存器

楼主(2006-08-03):
请问有人试过用DASMBSerial向MODBUS装置发送写命令吗?一般我们都是读取装置寄存器里面的数据,如INTOUCH定义40001是指用MODBUS 03号命令读取装置里第一个寄存器,但是如何来写入这个寄存器数据呢,还是用这种格式(如在INTOUCH里面赋值40001=100)?肯定不行!应该INTOUCH里面有什么命令吧。

楼主:
补充一下用EXCEL就可以写入!

Writing Values to the DAServer from Excel
Values may be written to the DAServer from Microsoft Excel by creating an
Excel macro that uses the POKE command. The proper command is entered in
Excel as follows:
channel=INITIATE("applicationname","topicname")
=POKE(channel,"itemname", Data_Reference)
=TERMINATE (channel)
=RETU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