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
请教怎样使研华PCL812PG卡运行起来

楼主(2006-08-03):
我初次接触采集卡,要做的是用研华的PCL812PG卡检测别的卡,现在不知怎样使PCL812运行发出信号,EG使D/A口发出模拟信号.用到MCGS组态软件.请教各位大虾!!! 谢谢!!!
QQ;158773241

网友A:
先安装812PG的驱动程序,再设置好812PG的中断号、输入输出I/O地址。关机插入板卡,启动研华的DeviceManager软件添加812并设置之前设定好的中断号很I/O地址。然后你就可以使用Test测试板卡的状态
具体操作可以到研华网站上下载“中文快速入门手册”
www.advantech.com.cn 技术支持 在线查询技术数据库 输入812即可查到板卡的说明书

网友B:
人气死...就没812PG的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