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编码器线数?

楼主(2006-08-03):
我厂有一沈阳第一机床厂CAK6150P的车床(系统R2J50L,主轴无变频),现不小心将主轴编码器弄丢了,麻烦大伙知道的告诉我它的型号和线数,我好买一个来换上。谢谢!!!

网友A:
主轴编码器怎么会丢了呢??

网友B:
主轴有没有丢?

网友C:
你可以直接咨询当时购买的商家!

楼主:
在维修的时候搞卫生被不知情人给当废物清除了。

网友D:
哈哈:)  笑掉大牙拉!

网友E:
主轴无变频还需要编码器?即使变频也不需要编码器阿

网友D:
他敢不买个?没办法,没用处也得买呀

网友D:
中国工厂就是这样!

楼主:
数控车床车螺纹时需要一编码器构成闭合反馈。

网友F:
主轴编码器不一样吧

网友G(2007-06-22):
请与我联系chenyueyun2046@sina.com

网友H:
建议在不熟悉编码器及机床控制部份的情况下询沈阳一机该型号机床所用编码器品牌型号,购买直接安装。若熟悉控制部分但不熟编码器的,可询编码器厂商购适用编码器,若都很熟悉的,可选性价比较高的购买。

网友I:
什么控制系统,也可以问系统厂家

网友J:
有点意思!卫生把主轴编码器弄丢了

网友K:
"在维修的时候搞卫生被不知情人给当废物清除了"———说到底,还是一个管理问题。

网友H:
能够将编码器当成垃圾,也算是很有见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