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实际电流允许比额定电流高多少?

楼主(2006-08-03):
问个问题,我们有个水泵 额定电流是11.6A,但是目前运行时实际电流是13.7A 请问这样能长时间运行吗?电机允许过流百分之多少呢?20%可以吗?有没有手册有此规范的呢?请有经验的前辈指点!谢谢。急!

网友A:
那就等烧吧!!!!但是你的实际电流是正确的吗??????

网友A:
楼上的你怎么抄我的!!!你不是在D B吗?

网友B:
楼主,你把水泵出口阀门关小点,控制水泵流量就可以让电机电流下降到电机的额定值以下.

网友C:
同意 hbzycs的说法,在我们单位就遇见过这样的情况,还真管用!!!

网友A:
我反对楼上的两位是说法了!!!把水泵出口阀门关小点只会增加负荷了。应该是将进口阀关小点了。这样才能将电机的电流下降,但是你出口的压力也会下将了。不知道是否会影响你的工作流量。

网友D:
进口的应该没问题了吧

网友E:
如果好点的电机的话,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F:
长时间一定不行,绝缘就老化了.烧了就改个型吧.要不还得烧

网友B:
楼上的笔笔名,请你好好看看化工原理,泵在运行的时候能关小进口阀门吗,关小进口阀门会造成什么后果你知道吗?
关小进口阀门会造成水泵气蚀,严重时水泵的叶轮及泵壳就会出现像泡沫一样的小孔,泵在运行时是用不能用关小进口阀门的方式来调节流量的.另外,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是不允许关小进口阀门的.
为什么电机会超电流,就是因为水泵的负荷太大,因为出口阀门全开之后,泵的流量超出的额定流量,电机做功就多,所以才会超电流.并不是像你想象的那样,关小出口阀门后负荷增加.如果在水泵运行时把出口阀门完全关闭,那么电机的运行电流基本上就是空载电流.
 这一理论适用于离心泵\离心风机,并不适用于齿轮泵一类的正位移泵!请大家注意这一点!!!

网友G:
保证进水口和出水口一样大,不知能否减小电流

网友A:
谢谢hbzycs的指教了!!我说反了啊!!不好意思了。我的是因为我这样搞过了。所以我这样说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B:
不客气,相互学习

网友H:
那样温升很快

网友I:
TO   hbzycs
你说的好象不对吧,把出口阀全关是会像你说的产生气蚀,对阀门、泵都有很严重的后果,但你说的关小出口阀会增加电机电流,好象不对,好好看看泵的说明吧

网友J:
有些事要做了再说,
离心泵出口阀门关小点能降低电机负荷,
关小进口阀门要产生气蚀,对阀门、泵都有很严重的后果,

网友J:
水泵运行时把出口阀门完全关闭,
那水泵要发热最后发烫,而电机不会发热.

网友K:
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很久,但没有试验过,到底将水泵出口阀关一半时,电机电流变大还是变小?

如果是关一半进口阀呢?

网友B:
TO 古柯碱,
  不知道你学过化工原理没有,最好是再看看书吧,忘了说了,我上学是化工原理是我所学的专业的必修课,前人总结出来的经验,经过大量实践证明,是不可能出错的,
楼上的共创美好说的对,什么事要做过才能说,不能没有依据地发表意见.
泵的出口阀门全关,时间长了之后水泵是会发热的,电机不会热,这一点我在以前工作中亲自实践过的.当初在水厂上班时,回为自控系统有故障,人工操作,正好车间有事找我,我就另外开了一台泵,因为其它的泵正在低负荷时运行,压力达到额定值,所以这台泵的出口止回阀不能被顶开.正巧那天用水量一直不高,最后开的这台泵出口止回阀一直未能自动顶开,等2个小时我处理完事情回到泵房的时候,水泵发热很厉害,泵的温度已经很高了,可是电机电流不到150A,110KW,380V的泵.
  同样,采用关小进口阀的方法也是可以降低电机运行电流的,但是这种方法是不对了,因为泵在运行时进口是负压,如果关小进口阀门,水在高速搅拌的负压状态下就会气化,对泵体及叶轮造成气蚀.特别是在抽高温水的时候,这种故障很容易出现的,如锅炉的给水泵,水温基本在104度,一定要注意要保持泵的进口管道畅通,否则,泵会坏得很快.

网友L:
电机的额定电流大于实际电流是会烧的如果短时间运行还可以长时间肯定不行

网友M(2008-08-01):
深水泵17KW,正常运行32A,现在为21A,怎么回事,请指教

网友N:
电流小不是问题,看实际运行情况是否无异常,也许测量不准确

网友O:
非常赞同HBZYCS !

网友B:
哈哈,兄弟们真有意思,两年的老贴子都给翻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M:
深水泵17KW,正常运行32A,现在为21A,怎么回事,请指教

检查水泵的叶轮是不是坏了,另外看下管道有没有堵塞!要不就是你现在用水量很小,电机的负荷就小,正常的

网友M(2008-09-20):
后将泵提出,经查的确是叶轮坏了,谢谢

网友P:
学习了,我们厂最近烧了3个水泵,不是都是我关进口阀搞的吧?~  呵呵 开玩笑,那个我们领导要求不要动,也没留意,只说了给动出口阀,今天算是学习了。

个人反应迟钝,应该多留意别人的话。

网友Q:
若电机好的话是没有问题的,有些进口电机可以150%的负载下长期工作。

网友R:
度40于40使使使

网友S:
如果把出口阀关死,水泵发烫,电机不烫长期下去热传递会不会也把电机弄烧了

网友T(2008-11-06):
“楼主,你把水泵出口阀门关小点,控制水泵流量就可以让电机电流下降到电机的额定值以下.”水泵电机电流大是因为扬程太小导致流量太大、负荷增加。关闭出口阀就相当于增加阻力增加扬程、降低流量到水泵额定工况。QQ673304771

网友U:
TO hbzycs :

      虽然不是学这个的,但听你分析,感觉还是有道理的,凡事必先实践才能有发言权!

网友V(2019-09-25):
长见识了,感谢各位!

网友W(2019-11-10):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网友A,请你好好看看化工原理,泵在运行的时候能关...

-------------------------好像出口阀全关负载最小,离心泵

网友X:
入口改小点,减少流量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