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求助,PROFIBUS-DP网络选型

楼主(2006-08-03):
我刚接触现场总线,要设计一个PROFIBUS-DP网络,主站用S7300-CPU315-DP,从站是6个S7200 CPU266,主站在网络的中间,两头从站各250米,可以用总线把各从站、主站、从站串联,总线长500米,但又听说也可用光纤连成树型网络,这样网速较快,不知哪个好????用光纤不知要增加什么设备??用光纤PROFIBUS-DP网络多不多呢

网友A:
你的距离太远了,不然走MPI是最为省钱的,这样可以走DP,200要加EM277DP通讯模块,如果想走光纤的话300要加343—1,200要加243-1,这样成本要高些,看你想怎么配制,我推荐走DP,其实很简单的,不用害怕,同样也比较稳定!

楼主:
我想也是走DP,但自己经验不足,300以加了341-1,是为了跟别外一个300连的,用光纤环网,连到中控室,用组态王 组态,不知组态王与S7的好不好??

楼主:
还有我想问一下,S7300的 ET200远程I/O硬件是什样连的????是不是 ET200是一个通信模块来的,再加上一般的I/O模块就行了,还是远程的I/O是专模块,叫ET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