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请教一下DCS点数计算

楼主(2006-08-03):
我是DCS新手,我公司正在配置一套新系统,想请教一下DCS点数是怎么计算出来?谢谢!!!

网友A:
根据外部输入输出点,留出相应的余量就可以了!

网友B:
常见的点分为:DI DO AI AO 热电阻 热电偶

如果资金比较足的话 把所有的点X2就可以了 否则以后有不少麻烦的!其中DI大于DO AI大于AO(一般情况下)

资金不足 可以预留10~30%的点 但以后需要考虑到系统升级 板卡备用/更换等费用

网友B:
也要看装置大小 大的备用的比例小 小的比例大

网友C:
输入输出点总数加预留20%的点。

网友D:
热电阻,热电偶也算是AI吧.

网友B:
AI /AO 说的是模拟量输入输出 但是热电阻 热电偶分开是因为卡件不同而已

如果你使用温变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E(2007-05-23):
总的来说就是AI AO DI DO ,系统卡件一定要留有余量,通常20%就可以了。但你一定要考虑到以后扩容之类的。

网友F:
被控对象I/O状态量的设置要求:
分类 阀门类型 I/O描述 备 注
A 电动阀2DO/3DI 打开DO 关闭DO 全开DI 全关DI   故障DI
B 调节阀      1AI/1AO/1DI 阀位反馈AI 控制信号AO 故障DI 如果有的话
C 气动阀(带电开)1DO/2DI 打开DO 全开DI 全关DI
D 气动阀(带电关)1DO/2DI 关闭DO 全开DI 全关DI
E 气动阀(双电控)2DO/2DI 打开DO 关闭DO 全开DI 全关DI
F 电动机      2DO/4DI/1AI 启动DO 停止DO 运行DI 停止DI 故障DI 可用DI
G 电动机      2DO/4DI/1AI 启动DO 停止DO 运行DI 停止DI 电流 AI 故障DI 可用DI 功率大于55KW
H 变频器 启动DO 停止DO 运行DI故障DI 停止DI 转速反馈AI 控制信号AO 远方/就地DI

网友F:
留15%的插槽和15%的IO余量即可。

网友F:
统计设备看这个配置

网友G:
你们所说的点数计算是什么标准?
单是I/O点数?DCS定义的变量呢?如你自己定义的一个TAG NAME呢?
在组态王或WINCC中,中间变量也在点数计算中,如M0.0,也算一个点。

网友H:
to漠然:一般就是实际点再加上一定的余量,组态时的中间点是不用计算的

网友G:
to 令页土或:
thanks

网友I:
顶你,30%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H:
to张琳:如果点数相对较准确的话,15%左右就可以了,余量过多也不好,机柜布置会很松散,浪费控制室面积

网友J:
看情况而定,最好留有空余,以便以后通道坏了可以更换

网友K:
新手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