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有Windows CE操作系统的下位机在出厂时已经配置了MCGS嵌入版的运行环境?

楼主(2006-08-03):
是不是如资料所说,安装有Windows CE操作系统的下位机在出厂时已经配置了MCGS嵌入版的运行环境,即下位机的HardDisk/MCGSBIN/McgsCe.exe?
另外,请问在下载配置对话框中,目标机名需要怎么写,是不是不用修改了呢?

网友A(2011-06-01):
目标机名就是你的下位机的IP地址,当然要修改啦,除非目标机名和你下位机的IP一致~

网友B:
你说的是昆仑的屏吧,下位机的ip出厂设置一般为200.200.2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