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求助:F940与三菱PLC通信问题

楼主(2006-08-03):
对位元件进行复位和置位操作老是出现通信错误
数值写入时也会出现这样的错误

网友A:
其他的 可以实现吗?

楼主:
都是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可以,怎么回事啊

网友B:
换一个电缆试试

网友C:
检察你的通讯接口(千万不要带电插拔电缆),我用过多个930、940与FX连接,没出现过你说的问题

网友D:
把原程序清干净,只写一个简单的-||-m0------(y0),然后触摸屏上只写一个键,看看是否仍有问题,如果是,就是硬件问题,如果不是,就是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