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变压器容量问题

楼主(2006-08-03):
一般380V/36V  150VA的变压器可以带一个总接触器[80A],五个起升用接触器[60A],四个大车小车的接触器[18A],我们发现有时候,变压器容量还不够,大接触器吸不下去,请教这个变压器怎么选型啊??

网友A:
搞错了,不是变压器问题。与我联系。欢迎点击http://www.tsbpqz.cn指导交流

楼主:
那是什么问题,难道有短路的地方?而且变压器种类多,150VA的变压器可能是四五个加起来才是150VA,问题是变压器二次侧的36V电源容量和接触器之间的估算关系。

网友A:
与我联系.欢迎点击http://www.tsbpqz.cn指导交流

网友B:
看一下接触器线圈的功率总和,和控制电源比较一下,如电源正常可能是控制线路有问题,

楼主:
算吸合时的功率,还是保持时的功率?95A的36V线圈的吸合和保持功率分别是230VA,26VA,那是不是说150VA的变压器最大只能带5-6个了???

网友A:
欢迎点击http://www.tsbpqz.cn指导交流。

网友C:
95A的36V线圈的吸合和保持功率分别是230VA,26VA
150VA的变压器?能够吗?

楼主:
哪里,80A的接触器36V线圈用150VA的变压器都能吸合,我们用过的

网友C:
如此多的接触器,用150VA的变压器,设计合理吗?

楼主:
那么8个32A的接触器,你用多大的变压器?

网友D:
此问题与变压器无关,你应该查一下其它方面,比如:电压够不够?
触点有无机械卡阻?线圈有无匝间短路等等。

网友E:
变压器容量太小了,还是36的,电流教大,建议换个大点的变压器。

网友F:
泰山变频  不够友好!!   吊胃口  做广告.....     来点实际的撒

网友G(2008-05-23):
16/3.2用多大型号变频器

网友H(2008-06-22):
这是典型的行车用安全电压36V。接触器吸合不上的病例

楼主所说的控制应该是用手柄线地面操作的行车!应该是控制电缆长,所以压降较大,可以测量通电接触器电压!(接触器嗡嗡响,用手点接触器就上去了)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加大变压器容量效果也不是很明显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是典型的行车用安全电压36V。接触器吸合不上的病例

楼主所说的控制应该是用手柄线地面操作的行车!应该是控制电缆长,所以压降较大,可以测量通电接触器电压!(接触器嗡嗡响,用手点接触器就上去了)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加大变压器容量效果也不是很明显的!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可以适当提高变压器的输出电压来解决阿,接触器不吸合是因为不吸合电压不够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这是典型的行车用安全电压36V。接触器吸合不上的病例

楼主所说的控制应该是用手柄线地面操作的行车!应该是控制电缆长,所以压降较大,可以测量通电接触器电压!(接触器嗡嗡响,用手点接触器就上去了)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加大变压器容量效果也不是很明显的!

加中间继电器啊

楼主:
我们现在有三个方案可以做:

1、用两个控制变压器,控制线路隔开,即大车和总接触器是一个控制变压器,小车运行与起升是一个。这个特种部门没规定,我们有时是这么做的,也见过别人这么搞过。

2、36V加中间继电器,但只能加LC1-D0901之类的小接触器。

3、改用AC24V安全电压,因为市面上可以买到AC24V的小中间继电器。

楼主:
增加线的截面,或提高控制电压也可以

网友K:
简单估算办法:

(可能发生同时吸合的接触器线圈的启动VA+奇遇可能同时工作的接触器的保持VA)*余量系数(1.1~1.5)=变压器容量

网友L:
对加中间继电器,,没有多少钱

网友M(2008-09-19):
这种情况容易出现在跨度较大的桥门式起重机上(地控)!我也遇到过不少次!

特别是门吊的大车接触器控制线需要引到地横梁上线太长产生的压降相对较大可能影响接触的吸合!

加小型中继隔离的效果还可以

网友N:
此问题与变压器无关,你应该查一下其它方面

网友O:
两个原因:

容量确实不够。容量应该=已吸合的元件吸持功率总和+准备启动元件功率之和。提高容量到250~300VA比较合适。

线路太长,电压太低,造成电压降大。改大控制线,提高控制电压到48V。

网友P:
我的是48v300vA!!!!!!!

网友Q(2008-10-29):
楼主说的是什么样的起重机啊?我不敢乱评论

网友R:
按理说机器没太大问题,可能是出了故障或你们改动过…找一下原因再动手较好…

网友S:
可能是因为电压低或控制线长而导致36V电压达不到,可以加中间继电器,把主接触器换成38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