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程序打不开

楼主(2006-08-03):
我从同事那拷了份程序,GX版本都是一样的,打开后显示:没有对方的参数数据
怎么回事?如何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A:
打开程序下的MAIN

楼主:
可我一打开就显示没有对方参数数据啊,一点确定,就是打开工程的对话框了

网友B:
你没有下载PDF阅读文件!

网友C(2006-11-04):
你确定你们的版本一样吗!??
以我的经验,你肯定用了低版的软件打开了在高版本软件里搞好的程序,这样的后果就是程序的参数全部丢失!希望你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D:
换个全系列软件,试一试

网友E:
有过同样故障,多考份程序,然后再在备份的程序中先打开程序,数据传送中容易丢失。软件版本不一样也可能造成数据丢失。

网友F:
哥们三菱的怎样上载下载程序,要些参数。

网友G:
把属性修改一下,不要设只读。

网友H(2008-08-18):
三菱的程序可不可以隐藏一部分啊

网友I:
换个全系列的编程软件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