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变压器温度为何过高?

楼主(2006-08-03):
S9--M密封式电力变压器630KVA,负载一500KW中频炉。中频炉只开到250KW,但变压器温度达100度。环境温度不超过35度,用排风扇和落地扇强制散热,温度还是上升。什么原因呢?

网友A:
超负荷 当心变压器炸掉

网友B:
1)中频炉运行参数设置不当..功率因素偏低,
2)补偿电容没有投入

网友C:
功率因数太低还有谐波导致变压器发热如果你是河北省的我们可以谈谈

网友D:
1.麻烦您测量变压器的电流
2.请您检查中频炉的滤波装置是否正常

网友E:
补偿电容没工作吧,变压器本身也可能有问题

网友F:
电流有多大?有可能是变压器内部短路

楼主:
变压器电流约600A,功率因数0.84。电容补偿柜搬来接好后不能投入,里面的小断路器会在几秒钟跳开,电流太大了,应是谐波的原因。《一个接触器接通后显示电流100A》

网友C:
是的可以做消谐波就会正常工作的 如果想做的话我可以给你报价

网友G:
变压器电流约600A在变压器额定电流(900A)以内,正常。
但变压器温度达100度,应该是中频炉产生的谐波引起的。谐波使
补偿电容电流增大,(断路器会在几秒钟跳开).可加大补偿电容的电压等级,如从0.45KV增加为0.525KV的。最好消除谐波。注意在消除谐波之前,注意电缆的温度。

网友H(2006-09-21):
加诸如电抗器之类的器件消除谐波!才是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