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上怎么有电流呢?

楼主(2006-08-03):
地线上有电流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你用电流表串联在地线上量的吗?

楼主:
用卡表测量的

网友B:
我敢说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的地线没有电流。

网友C:
楼上的继续说说

网友D:
地线上有一点点电流是很正常的拉1
没有必要担心的1

网友E:
有多大电流啊

网友F:
 地线上有电流一般说来是有漏电!还有是不是当零线用了??

网友G:
地零混用我在很多厂都见过,有电流不是很正常吗?虽然安规严禁如此

网友H:
正常!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网友I:
这也正常呀

网友J:
有漏电吧?

网友K:
就是有漏电!!!检查所接设备 小心触电

网友L:
这很正常,在低压配电系统中,有一个零序电流互感器,用来报警的电流一般都会达到几百安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