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M2AH与计算通讯问题

楼主(2006-08-03):
最近要用CPM2AH的PLC与计算机通讯,以前没用过,请教高手。
有5台CPM2AH的PLC与计算机通讯,最简单价格低的实现方法是什么,先谢过!!

网友A:
最经济实惠的做法是这样的:给你的上位机配个四用户卡或者八用户卡(视你所连接设备而定,如果只有5台没有其他设备的话.那四用户卡加工控机两串口够了)
地址是依次从COM1排下去...如果机器本来有两个串口的话.那其他的从COM3开始.
你在主机里设定好各个PLC的地址和参数..然后就没问题了.如果有其他疑问请发短信13506112043

楼主:
感谢南冬的回复!!
能具体说明下协议的问题么?我的上位机是计算机,计算机和PLC里面的协议在什么地方可以查到。有知道的回复下,谢谢

网友A:
先用CX-P软件把程序和地址.串口参数设置传到PLC中去.
(我用的是组态王软件)然后在软件里设置设置同PLC一致的参数.

网友B:
CS1/CJ1通讯指令手册(英文)

希望这个对你有所帮助。

用一块4口的多串口卡。
硬件上采用RS-232连接,通过FINS Commands直接读写PLC内存单元。

网友C:
hostlink协议是你想要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