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过威伦屏的...

楼主(2006-08-03):
用的威伦mt-506tv 和 fx2n-128mr分别和pc连接都可以通讯,调试,用带的连接线和自己做的mt-5线.屏上都显示"plc no response " 不知从那里考虑,望各位不吝赐教!谢先!!!

网友A:
站号、基、偶效验、波特率设置是否正常?

网友B:
联系我
金建

网友B:
联系我
金建
qq:534235563
jinjian022392@yahoo.com.cn

楼主:
站号、基、偶效验、波特率设置等我基本没改,也不知到底应该是什么,烦请告知,好不好? 谢谢!!

网友C:
你没有说明书吗? 通讯参数设置的不对 肯定连不上

楼主:
威伦的资料太少了!能否告诉我与 fx2n 的通讯参数设置?谢谢!

网友D:
com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E:
联系我QQ553840108告诉你方法和原因

楼主:
对不起各位,我没有QQ,我的邮箱:SENZH01@163.COM

楼主:
还是没连上!!help!!

网友F:
R 和T交换下试试

网友F:
读和写的数据线交换下看看

网友G:
八成是线做错了!

网友H:
线接错了,看看说明书吗.

楼主:
线是厂家带的,应该不会错吧?

楼主:
也不知道威伦(WEINVIEW)在济南有没有技术支持!我当面请教也可以.卖产品的毕竟技术不熟悉,销售商最后不也找生产厂家的技术支持吗?难道除了利益之外就没有良心方面的考虑?信誉呢?

网友I:
weinview 屏超难用,软件很不稳定,城信度也不行,建议少买,免得惹麻烦。

楼主:
解决了,可一点也不轻松.今天终于将连接线插plc的圆头与塑封拔了出来,裸露时能通讯,仔细看发现有一个线头太长,带塑封插的时候就与别的头连到一块(短路),拔下来量的时候又分开,没法发现问题.幸亏坏了,要不然还以为自己智力有问题,告诉大家一声为大家扩展下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