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MR-J2S驱动器的疑问

楼主(2006-08-03):
有一台三菱MR-J2S-500B型驱动放大器,在启动时出现AL32号报警,分析为电流过载,拆开检查整流模块和逆变模块均无明显损坏,不知是检查的不对还是其他的原因造成的,控制板无电路图,望高手指点迷津,并能告之那里有模块的,在此感谢

网友A:
如果买模块还是找8008289910吧,他们的免费服务电话问问。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种控制模式,是速度模式还是力矩模式。
我以前在用力矩模式时,速度太快会报警过流。限制最大速度即可以。
整流、逆变模块故障不一定能在外观上看出来。如果它的电流检测的元件有问题也会出现同样报警。看电流是真的大么。
在保证机械问题排除后再分析原因吧。
我的Email: zyj6333@hotmail.com
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B:
这个报警换模块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只有送修了,

网友C:
可能和马达有关, 我曾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D:
  电机出现问题时,报警编号往往不太准确,首先要怀疑电机,因为频繁的动作机械部分很容易出问题,而影响了编码器。

网友E(2006-09-06):
我的MR-JS-70A还未启动马达就出现AL32或者52号报警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F:
是否供电采用单相,虽然手册允许,但我认为这样使用不是很合理,最好采用三相供电,否则还会影响使用寿命

楼主:
在跟换了新的驱动器后不报警,是乎和机械无关

网友G(2008-06-10):
8008289910的服务态度太差了,先不管他们技术多么厉害,态度首先就是严重的问题。术业有专攻,你是专门搞这个的,不懂的人员去询问你们一下,你们应该谦虚点,态度和蔼点,那么高高在上的,好像人家什么都不懂是的。

网友H:
个人的人品问题吧......,我打过几次,还可以.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我的MR-JS-70A还未启动马达就出现AL32或者52号报警是怎么回事呢?

可能是马达接线错误

再就是机械故障

网友J(2009-03-02):
             首先检查一下你的接线对不对,伺服放大器的输出U、V、W有没有短路?拆下U、V、W相的接线,再接通电源看看,是否发生报警AL.32,如果是这样,基本上要换放大器了。

网友K:
我今天修了一台和你的一样13556213286

网友L:
测量下模块,再用函数发生器测量下驱动电路!

网友M(2009-05-23):
我有一台MR-J2S的报AL-17报警,该怎么办呢!

网友N:
首先  第一次使用吗?如果是的话 确定 uvw三个颜色的接线是否正确吧。伺服放大器uvw是否短路,以及是否接地,否则的话就要更换伺服放大器了。

网友N:
补充一下,把uvw的输出拆下来,再看是否还是报al32的错,还是报的话 就要送修了。

网友N:
对:mfknuyygyy 关于

我有一台MR-J2S的报AL-17报警,该怎么办呢!

内容的回复:你这是电路板异常了,cpu 和零部件异常的问题了  要去送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