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求助:232转485后的地址位,急!重谢!

楼主(2006-08-03):
各位前辈:
我们单位开发了一台单片机,有232通讯接口。但主要用于调试,现在用户要485接口。我就外加了一个232转485的部件,现在需要与DCS通讯。我们原来没有地址位,请问在编程中是否可以增加相关的程序,以便DCS系统能够识别!
比较着急。谢谢了。请回复 gao001@263.net 13701214554
如有条件请帮忙指点或与我们的开发人员一起修改。有重谢!

网友A:
把地址加到通信数据中。

网友B:
要和DCS通讯,我想你先要知道它的通讯协议.
然后做程序来适应它的协议格式就可以,然后检查线路的变化,是自己的数据就接受,不是就不要作出反应.
这个程序网上应该有现成的,可以找一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