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确实现两伺服轴同步探讨

楼主(2006-08-04):
如何实现同步轴达到精确同步,关键点在什么地方,对机械的要求如何(齿轮齿条可以达到吗),系统和伺服的控制方式哪中最好(发一脉冲一分为二,还是直接两个控制轴同时向伺服发脉冲),希望大家能够尽情发表意见!

网友A:
用运动控制卡可以轻松实现两轴控制,把伺服的编码器反馈接到伺服驱动器上,另外如果资金允许的话,加光栅尺,精度很高

网友B:
发一脉冲一分为二,还是直接两个控制轴同时向伺服发脉冲
都不是什么好主意。关于同步,已经有很多帖子讨论了,检索一下吧

网友C:
G01 X10 Y10 F100,X,Y想不同步都难

网友D:
电气方面我想各位大哥都是高手,但我想机械部份是极其重要的
要考虑机械刚性,还有用什么样的丝杆以及装配的精度等等,如精度要求很高的话还要做镭射校正,如是三轴的话要做循圆补正

网友E:
精确同步,也要看同步的目标是什么?上般讲齿轮齿条是肯定做不到的,还有机械设备的加工精度问题,应该说靠两个驱动器完全同样的参数,去达到一个真正的同步是不可能的.一句话一切都要以你的受控对象是什么来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

楼主:
举个例子,双边驱动的雕刻机.运动控制卡+伺服,位值控制模式.X轴分为左右两轴,即为同步轴.机械结构为齿轮齿条,令同步轴带有1:10的减速机.按道理讲,两轴伺服参数应该完全一样,Y轴与此两轴响应频率也应该一样,但实际上不是,同步轴参数如一样的话,真圆度效果更差.上位机所采用的方式是发一脉冲同时向同步轴输送.这套机械方案如果采用步进的话,真圆度就能达到很好!我觉得问题主要是机械方面!
 "把伺服的编码器反馈接到伺服驱动器上,另外如果资金允许的话,加光栅尺,精度很高"
伺服反馈是接到伺服驱动器上啊,不知你说的是不是用一轴的反溃信号去控制另外一轴的运动,从而达到同步,如是这样,请讲的详细点!谢谢!

网友F:
支持刘岩利的看法,同步控制的原始方法是用机械的传动来实现,而现在一般已经淘汰,因为这样的精度低且机械结构复杂,如果采用运动控制卡+伺服,那么就在控制卡上做文章,现在有的卡带有一些同步控制功能,直接以电子的形式进行同步控制
    可以联系电聊:010-51901229  张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