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横河DCS

楼主(2006-08-04):
大家好,本人初次接触横河DCS,
有客户需要顶横河CS1000的AMT12系列的电流输入卡
我只知道有电压输入的,
请问有电流输入的没?
哪儿可以买到?
而且请问CS1000系列卡件的安装底座是不是统一标准的?
在线求教!!

网友A:
AMT12 是电压输入卡件 .你定单点卡吧,在组态可以选择是电压输入还是电流输入

楼主:
兄弟,能不能给我留个电话
我想请教你一下
还有些别的问题
yuxi1017@163.com
QQ:33714483

网友B(2006-09-14):
AAM10 单点卡电流电压都可以,如果你有现成的电压输入卡,加个电阻就行了,如果需要卡件,和我联系029-88332993 找朱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