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实现电机的低速运行?

楼主(2006-08-04):
大家好!

    帮帮忙,请问在不使用减速机的情况下,
只利用变频器可以实现1r/m的调速吗?

网友A:
没见过,感觉有难度。

网友B:
请问您在何设备上需要这样使用

过低频率下电机运行将很不稳定
1.电机旋转类似步进电机,速度不稳定
2.输出转矩下降,不稳定
3.电机转速与变频器输出频率相差较大
4.励磁电流可能过大
5.电机散热不良,过热

据说,直流力矩电机可以达到
1r/24h
不知您用过没有?

网友C:
没见过这样使用的

网友D:
直流力矩确实可以,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用直流力矩带天文望远镜,速度非常低,而且非常平稳。不过具体指标就不知道了,我想1r/m肯定没问题!

网友E:
如果你不怕电机烧就可以

楼主:
使用直流力矩?如何实现!
如果我说的会造成损坏电机,那么使用
伺服电机可以吗?用伺服控制器带伺服电机
直接调速,能实现目的吗?
谢谢各位!

网友F:
用伺服没问题,用变频的话主要考虑到稳定性

网友G:
在不用减速机直接由电机进行1RPM的转速确实比较困难,即使是伺服电机也有不少的麻烦,毕竟各厂牌/系列的产品在低速特性的表现上还是有所差别的。

楼主:
    恩,如果用进口的伺服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比如说我用伦茨的,或三菱的。
    还有,如果低速特性满足的话还有什么麻烦?
谢谢丁老师。

网友H:
如果要求低速运行,就用直流力矩电机吧,它的低速特性非常好,可以达到1r/24h,精度也很高.

网友I(2008-11-11):
机械传动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