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选型

楼主(2006-08-04):
我想买一款新笔记本,做工控用,因为现在的笔记本都是USB口,我的数据线全是9针口。听说能转换,但传速慢。最好选哪品牌笔记本?对了一万元以下。请各位帮忙选一下。

网友A:
别买IBM的
那IBM电池有韩文有日文却没中文~~

网友B:
ACER宏基吧,再搞一个好上点的USB转9针的接口就行了。

网友C:
我现在用的是HP,有串口的,但我不推荐你买,HP的机器没什么亮点。DELL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D:
联想的也可以啊,要用就用民族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世界的就是先进的!

网友E(2006-10-12):
我也是用DELL的,买人家旧的,不好用,但便宜。

网友F:
还是买神舟的吧!

网友G:
ASUS的也不错嘛!

网友H:
我今年刚买一台HP商用机,全有串口。

网友I:
ASUS的不错,我用的就是ASUS的

网友J:
海尔w12    w40

网友K:
用戴尔的吧

网友L:
我用的Dell D620 带串口蛮不错的,网上报价1W多,实际上我买到手才8千多,蛮好用的,现在估计能找到7千多的。买的时候找代理商,不要直接在网上买,或者跟代理商谈好价格后再跟Dell的电话销售买。

网友M:
"买的时候找代理商,不要直接在网上买,或者跟代理商谈好价格后再跟Dell的电话销售买。"
能介绍下如何做吗?谢谢!

网友N:
我认为只要是有9针串口的电脑就行了。没有的话用西门子的USB转RS232就行了,我用过不错,速度不慢。

网友O:
我的本本可以送你,有三菱及其他PLC的程序,有三菱jiemi软件,接口众多,软驱光驱很流畅的。现在做管理用不到了,还有个FX1N的PLC带通讯线,你本本差不多的话,我所用这些东西全给你和你本本换;了

网友O:
要我做价的话所有东西2000即送

网友P:
戴尔的比较适合,但是我建议使用联想的.我们国家现在联想的性能足可以满足你的需要.戴尔笔记本虽然性能各方面较高一些但还是支持一下国货吧.国货更经济,也不会有太多麻烦事

网友L:
下面引用由世界第三在 2006-10-28 19:58:00 发表的内容:
  "买的时候找代理商,不要直接在网上买,或者跟代理商谈好价格后再跟Dell的电话销售买。"
能介…
--------------------------------------------------------------------------------------------
意思就是说,你要先询好价,再找代理商(虽说Dell号称是只做直销的,但也有一些大的电脑商直接找Dell一次性以很低的价格买进一千台,价格自然比Dell的报价要低)买或直接跟Dell的电话销售员侃价,直到达到你的心理价位为止。

网友L:
再提一下,联想也是很不错的选择,但是也要询好价再买,建议多看看网上的报价。再跟电脑商侃价。往往从不同的电脑商手里买笔记本电脑会有2千元左右的差价的。

网友Q:
买神舟的吧
我用的就是神舟的

网友R(2006-11-17):
别买IBM的

网友S:
建议多看看网上的报价,买DELL的吧

网友T(2007-04-16):
asus的不错很好用!

网友U:
支持国产!联想!

网友V:
一万元左右,选个好一点的商务机,DELL,HP都可以。
要不,就买个二手的得了,T23就比较适合搞工控的了。

网友W(2007-06-06):
DELL的一般有串口

网友X:
康柏的有串口 而且特别便宜 性能基本达标 在恶劣的现场环境下用不会心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