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西门子变频器6SE70状态字

楼主(2006-08-04):
学生正在学习西门子产品,在看操作手册时看到控制字与状态字时有些迷惑,还有就是连接器的使用问题,谢谢了.

网友A:
控制字是与数字量输入相连的,比如:起停、复位、内外控等,状态字是与数字量输出相连的,比如:运行、故障、准备好等,来显示变频器的状态,还有就是参看大全下功能图90页,QQ:632426040.

网友B:
控制字,简单明了的说就是用来控制一件事情的;状态字,简单来说就是显示状态的。关于连接器的使用问题,你可以参考6RA70手册中的有关说明部分。

楼主(2006-09-07):
谢谢挖掘机老师,还有出生牛犊老师,还想问一下西门子变频器CUVC板的问题,就是双向开关量输入与输出的设置,是不是这块与控制字有关系啊?比如说我想把CUVC板X101的3号端子定义成数字量输入,那么为什么要将P651B设置成零呢?我要把他设置成数字量输出的话,是不是不用定义了呢?谢谢老师.我前两天一直在看书,所以没来得及看您的回复,见量,学生再次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