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节能分析

楼主(2006-08-04):
                            变频器节能分析
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不断变革,新产品已经大量出现在市场上;对于我们工业领域更是层出不穷,尤其变频器表现的更为活跃.自从六七十年代问世已来,现在已经过了几代的发展,现在技术已经很成熟,为了体现它的优越性,节能便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给企业带来好处.现在我中心的技术人员就变频器节能做一个简单的分析,以供顾客参考.
一、 变频器调速原理分析
变频器调速主要是通过调节电机的定子频率来改变电机的转速.(N=60F/P,N:电机转速,F:定子供电频率,P:电机极对数)
二、 变频器节能分析
对于一般类型的负载,当在不采用变频器的时候都是运行在工频模式(F=50HZ)下,但是当采用变频调速时,都达不到工频时就能满足我们实际应用的要求.现在以一组表格数据来说明:

    工频运行时    变频运行时
运行时间    8:00    11:00    14:00    18:00    22:00    8:00    11:00    14:30    17:00    22:00
工频电源电压    380V    380V    380V    380V    380V    380V    380V    380V    380V    380V
变频电源电压    380V    380V    380V    380V    380V    80    240    120    280    90
运行电流A    25    25    25    25    25    12    16    13    18    14
功率 KW    11    11    11    11    11    1.1    4.0    1.6    5    1.3
电机转速 R/MIN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300    900    450    1050    360
频率 HZ    50    50    50    50    50    10    30    15    35    12

根据以上数据我们可以证实,通过变频器的合理应用,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在工频运行时,电机的日平均输出功率为11KW,年耗电量为:
11×24×330=8.712万 KWh/年
安装变频器后,在变频运行时,电机的日平均输出功率为2.6KW,年耗电量为:
2.6×24×330=2.0592万 KWh/年
年节电量:8.712-2.0592=6.6528 万 KWh
节电率为:(11-2.6)/11×100%=76%
按现在国家标准电价1元/KWh计算,一年节约电费为:1.0元×66528kWh=6.6528万元
按康沃变频器的市场价格,380V 11KW 6900元/台,即只用2个月就能收回成本.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只要采用变频调速器而取代原来的滑差电机就有利于保护电机的稳定运行,还可以节能,也不必为经常维修滑差电机的滑差部分而浪费时间,影响生产的正规进程。

网友A:
请问:银海
您是做什么的?

网友B:
在工频运行时,电机的日平均输出功率为11KW,年耗电量为:
11×24×330=8.712万 KWh/年
安装变频器后,在变频运行时,电机的日平均输出功率为2.6KW,年耗电量为:
2.6×24×330=2.0592万 KWh/年
年节电量:8.712-2.0592=6.6528 万 KWh
节电率为:(11-2.6)/11×100%=76%

这种算法和结果是错误的!!!

网友B:
负载的功率不变P0:

1、电动机输入功率PI = 电机的损耗+滑差离合器耗电+P0  ;
2、变频器输入功率PI2 = 变频器损耗+电机的损耗2+P0
3、节省电功率 =( 电机的损耗+滑差离合器耗电)-
                                 (变频器损耗+电机的损耗2)
              = △P

4、节电率 = △P/PI = 一般为百分之几而已

网友B:
变频器损耗不可小视,常常不节电,但用在自动化、自动控制是非常理想的设备。

网友C:
什么设备,什么转速下节电这么厉害

网友D:
这种计算方法值得怀疑,最好是用电度表测量一下,改造前后的用电量进行对比,节电率的大小就一一目了然了

网友E:
同意楼上的,不知道有没有数学公式去计算。有些客户需要计算这些破节电率。烦

网友F:
以上数据是实测数据还是理论数据,
从道理上同意刘志斌的说法!

网友G:
就是,算法都错了!!!!
不能用变频器输出侧的电压来计算,应该用输入侧的电压,电流来计算的!!!

网友H:
理论上是这样,实际变频器的节能效果没有那么厉害.还有变频器损耗.

网友I:
变频器在很多情况下不但不节电,反而还更耗电。它节电仅在于原来用阻挡、泄漏等方法取得部分输出功率时,对吧?原因在于远离额定工作点时,异步电机的效率本身就很低,怎么着也比不过同步电机节电

网友J(2010-07-30):
       凡是以变频器、晶闸管(可控硅)等为执行元件的电机控制设备,都是通过改变或控制电机频率,来实现调速的,如果说这样的设备可以节能,是说不通的,因为所有的变频设备都是以牺牲电机效率(电机做功)为代价,实现调速功能的。
       想进一步了解更多请登录: http://blog.sina.com.cn/dayouemco

网友K(2010-09-05):
尊敬的银海:请你把节电的成功案例详细介绍一下!

我相信变频器会节约电能的。否则变频器就不会得到推广!

网友J:
1、谈“节能”首先要看衡量节能的标准,什么叫节能?不管你给电动机加装什么设备,还是不同的电动机之间比较是否节能,节能的标准是什么? 无非是在同一工况下,做同样的功,比较耗电量,耗电量低,就是节能;耗同样的电量,比较出力做功,做功多,既是节能。 2、电动机的标称功率,指的是在标准的电流、标准的电压、标准的负载、标准的频率、标准的环境温度等条件同时满足的境况下,电动机的最大输出功率。 3、凡是以变频器、晶闸管(可控硅)等为执行元件的电机控制设备,都是通过改变供电电源的频率周期和波形电流占空比,把交流电电流变成了脉冲电流,来实现调速的。如果说这样的设备可以节能,是说不通的,因为所有的变频设备都是以牺牲电机效率(电机做功)为代价,实现调速功能的。 4、如果说少做了功,就叫节能,那样变频器是可以节能的,这样的节能是具有欺骗性的,没有意义的。 想进一步了解更多请登录: http://blog.sina.com.cn/dayouemco

网友L(2010-10-26):
http://shuaian.com.cc

网友M:
呵呵  算法肯定是错误的   11KW电机   在一般情况下 一小时肯定不会消耗  11度电的    一般设计的都有余量   所以工频用电量 不是用11做乘数     变频用电说是没小时用2.6KW  这到有可能      假设在工频下   电机利用率为80%  也就是说   工频耗电为没小时8.8度    50HZ  运行   降为没小时2。6度  此时  (8.8-2.6)/8.8= 0.7   这个0.7就是传说中的节电率  70%      带入另一个公式  让我们看看 这个节电率70%  变频是在什么样的频率下实现的    风机泵类电机功率跟转速三次方成正比   也就是说  电机大概在30HZ转速下运行   .什么样的工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