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空开''

楼主(2006-08-04):
请问三相空气开关用在单相上,容量有变化没有.是怎样计算的(假如三相空气开关为10A,用在单相上能控制多大的负载.)

网友A:
还是一样算。
不赞成三相触点并联使用,不过可以串联使用。

网友B:
楼上!!为什么不赞成三相触点并联使用,不过可以串联使用。〕盼高手回答!!![/b]

网友C:
用2个留一个可以了

网友A:
因为三组触点并联使用的话你不能保证经过三组触点的电流都一样大,不能起到保护作用,串联使用电流是一样的,如果有过流的话三个触点一起动作,可以保证可靠的动作。
个人感觉,不一定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