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m-331的应用

楼主(2006-08-04):
331-7kf02-0ab0,量程卡已设置为A(热电阻)。
模块输入类型设置为pt 100 standard range。
运行中能回来模拟值,但是回来的值不是对应电阻值的温度值。
据观察回来的是电阻值*26。
如何设置能回来对应的温度值?
或者把这个值转换成对应的温度。

网友A:
把回来的模拟量又字转化为实数再除10就是现场温度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观点,但是要注意在软件组态时量程一定要设定正确,然后采回来的值再除以10 就可以了!

楼主:
但是我试了n遍。
回来的模拟量都是对应的电阻值×26。
难道是设置上还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C:
回来的数据是一个“字”(word),需要先转换为整数(I)再转换为实数(R),之后除以10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