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们,救救我吧,我快急疯了!伺服放大器故障!

楼主(2006-08-04):
  三洋伺服器开机马达有噪声:“吱、吱”,转不起来的感觉,而且振动很大,论坛里的高手们很多,请您们指点指点小弟,在下感激涕零了

网友A:
   看上去是PID参数不恰当的缘故。

楼主:
不是的,我已兑换过了,是伺服放大器的问题,而且放大器的控制板没有问题,是下面电源问分的问题,可有找不出什么确切的部题

网友B:
你可把同样机型参数试一下,有可能参数,先关掉闭环用慢速开环控制不就知到是否参数问题拉

楼主:
我试过了,真的没有问题的

楼主:
我想会不会是缺相的问题,放大器也没有报警,如果报警的话还好分析一些

网友B:
搞定没有?你可以去掉电机负载,用开环控制,看有无缺相

网友C:
电动机  “吱、吱” 响,不转,缺相!
放大器功率输出级有故障,因为它是损耗、过热大易损坏的部位。

楼主:
知道了,谢谢两位大虾了

楼主:
还没搞定呐,输出级没找出什么问题,我想是不是输入级引起的

网友D:
速度环积分是不是太大了

楼主:
哪位大侠处理过这种类似的问题,能否指点一二,上面这些大虾提到的问题我都试过了,还是不成功?

网友E:
P5系列马达,U-红,V-白,W-黑,E-绿
检查一下,如果不是P5的,把型号报出来。

楼主:
是PY系列的驱动器,马达没有问题,我确定是驱动器的问题,而且驱动器的控制板没有问题,我把好的驱动器的控制板换上这台坏的驱动器,故障还是一样的,坏的驱动器的电源、前级驱动部分没有找到问题,一上电让马达运行就发出“吱。。。的声音,请问楼上这位大侠能否分析下这种故障现象,先谢了

网友F:
唉,帮你顶吧

网友G:
   检查编码器或者编码器接线

楼主:
这个问题看来没办法解决了

网友H:
首先把整个驱动换掉,看故障是否仍存在,如是,则为驱动器问题
如驱动有问题,参数检查一下,看是参数还是硬体问题

网友I:
你看下那两个220u 400v的电容有没有鼓起来,有可能要换模块才能解决

楼主:
这些我都试过了,但故障还是一样的,如果说是参数的问题,但我换另一台上去就好了啊,模块也没有问题,驱动部分也触发了,电压能够翻转,真伤脑筋

网友E:
你老是说什么地方都没有故障,怎么帮你解决啊,从你的叙述中一直感觉是增益问题,PY系列驱动器可以用手持编程器或山洋自带的软件修改参数,不知道你是怎么把无故障驱动器的参数灌入有故障驱动器的,还有,你说你曾经把驱动板互换过,有没有把IGBT的管脚搞断?

楼主:
IGBG的管脚不会搞断的,还有就是都是驱动Z轴的,难道参数不一样吗?

网友J:
有故障,找代理店,找伺服生产厂家,请告知您的电话联系方式.
请告知:速度控制模式?位置控制模式?
kp,kvp,tvi的大小设定?负载惯量比是多少?
更换驱动器解决时,是否将原参数照样输入?

楼主:
三洋伺服,怎么找生产厂家?换好的上去参数是好的,原来的一样的

网友:
你确认一下,自锁装置的线路,是否有问题

楼主:
 没有问题

网友K:
又是一个没有技术支持的客户,怎么就是不接受教训哪?三洋在国内一样有代理商啊,或者你是购买的设备,那总能找到设备代理商啊,又或者设备代理也找不到,那你可以在国内找三洋代理商购买一台,同时要求他们帮你确认你这台是什么问题啊,就目前伺服来讲,只要肯花钱,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如果想吃到免费午餐,那就难说拉。

网友L:
是山洋伺服

网友M:
如果没有报警,就是你的动力线三根换换顺序.SIEMENS的就是这样,经常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E:
技术支持是肯定有的,不过也不一定能够帮他解决问题,把这帖子从头看一遍,是不是发现,问他什么问题,总是回答“不可能,没有问题的。”既然没有问题,怎么帮他解决?

网友N(2008-04-28):
还没弄好的话控制板卖不?什么型号的,电源部分我这有,你换一张就行了daicc@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