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cat
EtherCAT的使用

楼主(2006-08-04):
Ethernet cat的配置
任何以太网卡,更改驱动为EtherCAT的,
首先在本地连接,选属性--》配置--驱动程序--更新驱动--自己选择驱动程序列表--选择EtherCAT
安装,IP地址设为自动获取。如果这样不可以,我在System Manager 中,添加Device1(EtherCAT)在Adapter项选择Compatible Devices
选择可用的本地网卡,安装,添加。如图:
安装成功后在System Manager就可以添加EtherCAT驱动了,进而编程、组态、配置。
配置选择Device EtherCAT (direct mode) EtherCAT 按顺序方式编排,本身有一个EtherCAT addr,顺序排列
通讯电缆为直通连接
设置上如果组态和实际的不符System Manager在运行过程中并不报错,按EtherCAT Addr 排列的地址输出。耦合器,I/O端子分别占一个EtherCAT 地址,末端端子不占地址。实际上没有的配置在System manager 中在线可以看到没有通讯的显示,正确的为’OP’状态.

楼主:
传不上去

网友A:
hi,沙漠狼,请教:
1. "自己选择驱动程序列表--选择EtherCAT安装"时,是否需要EtherCAT的驱动程序?
2. 由于没有能在“本地连接”属性里成功安装,在System Manager中并不能看到“Installed and ready to use device”

楼主:
TO:杨:
如果不能在本地连接里安装,打开SYSTEM Manager,
选择Adapter标签-->点击compatible Devices...-->选择本地网卡点安装。就OK啦!!

网友B(2007-11-28):
问一下,他比原来的以太网好在哪里啊?

楼主(2008-03-13):
实时性好,配置更简单,扩展方便....

网友C(2015-12-31):
引用 楼主:
实时性好,配置更简单,扩展方便....
您好,就这个东东我没用过在哪有学习视频或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