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求助CQM1H-CPU21的RS485通讯问题

楼主(2006-08-04):
用组态王软件6.51版本通过上位计算机的COM1口与CQM1H-CPU21 PLC的通讯监控.请问那位能给出电缆的接线图和PLC的地址设置和通讯程序设置方法.非常感谢.

网友A:
计算机的COM1口一般是RS232口吧?

网友B(2011-11-12):
上位机设定地址默认是0,波特率,校验位,停止位设成个PLC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