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条并联电源线问题

楼主(2006-08-04):
现在我们公司有个三相电机额定电流为600A,以前配了条240mm的线(能载490A),请问再配一条相同长度95mm的线(能载265A),能不能行?我仅从电阻不同分配电流方面考虑的,请问还要考虑哪些因素?

网友A:
这种情况,如果线芯材质相同,两条线并连使用时,电流与导线截面积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