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大电流求助,希望有经验的工程师给予切实的帮助,谢谢

楼主(2006-08-04):
我现在有一工程,电机为3相380V,280kW,采用变频器启动后电机直接切入线路中运行,变频器进线断路器额定电流选1000A,变频器出线接触器选600A,电机启动后接入电路的接触器选600A,请问:1、我的选择是否合理?2、各元件之间的连接是用电缆好,还是用铜排好?如果选择电缆或铜排,则如何选它们的规格?谢谢,不胜感激!

网友A:
如果变频器进线断路器和切换后的断路器分开的,那质量好了点的630A可以了的,如果不分开的可用700A的,电机启动后接入电路的接触器选600A可以再大一档,因为是长时间运行。
连接用铜排好,建议用50*5的,安全载流量为750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