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送器类的“静压”和“高静压”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6-08-04):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指传感器所能承受的压力

http://www.jiangyuan.com.cn
深圳江元自控科技有限公司
0755-26718900

网友B:
变送器测量元件两端同时承受的压力。和单向受压概念不一样。
用以检验变送器的稳定性。
没有静压变送器这一类,它只是检验衡量变送器性能的其中一项。

网友C:
在差压变送器选型中不仅要考虑差压范围,而且要考虑工作压力,因此产生了静压问题。

网友D:
只有差压变送器才有“静压”的说法,举个例子:用差压变送器测流量,在孔板的两侧取压,在孔板两侧都有压力,这个压力我们把它称为“工作压力”,类似于“静压”(静压是两侧的压力相同)。而孔板两侧压力之差叫“差压”。“高静压”一般是指工作压力在16Mpa以上的情况。

网友E:
蜗牛上的树解释的对,还有静压误差概念,两端承受相同的压力时,零点的变化为量程的多少.

网友D:
“还有静压误差概念,两端承受相同的压力时,零点的变化为量程的多少.”-----不对吧?
我记得静压误差的解释不是这样的。
在差压变送器高、低压两侧承受相同的压力时,零点的变化应满足变送器的精度要求。

网友F:
静压误差是指由于高、低压两侧承受相同压力时受压面积存在的差异而产生的零点误差。

网友G:
耐静压,是针对差压变送器而言,是指在HP=LP状态下,所耐的压力.

网友H:
静压是针对差压变送器的,就是指在差压变送器的正压侧和负压侧所要实际承受的压力值。如一台差压变送器的差压测量范围是0~50kpa,但是这个差压值是正压室的20MPa减去负压室的19.95MPa得出的,那么这个20MPa就是需要考虑的静压值。

网友E:
静压误差与精度两个概念,它们都是反映变送器的指标.假如一台变送器精度为0.25级,经校验合格,它的静压误差有可能为0.5%.

网友I(2006-11-13):
本来以为自己知道静压是怎么回事,可是一看大家说的才知道,我知道的并不全面,谢谢各位了。

网友J:
压力变送器和差压变送器所测的压力是静压

网友K: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

网友L:
一般是指差压变送器
指工作状态下,单法兰所承受的压力

网友B(2007-03-05):
虫毛毛:你所指的应该叫做——单向受压能力。不是静压,其实大家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你还是没明白。
两端同时承受的压力。和单向受压概念不一样。用以检验变送器的稳定性

网友K:
搞清楚了

网友M(2007-12-07):
只有差压变送器才有“静压”的说法,举个例子:用差压变送器测流量,在孔板的两侧取压,在孔板两侧都有压力,这个压力我们把它称为“工作压力”,类似于“静压”(静压是两侧的压力相同)。而孔板两侧压力之差叫“差压”。“高静压”一般是指工作压力在16Mpa以上的情况。
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