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PLC SOE的编程方法?

楼主(2006-08-04):
请问哪位大侠知道如何通过编程的方式实现GEPLC的SOE记录功能,希望提供例程。本人邮箱df2339@163.com

网友A:
用IC697VDD100就可以实现SOE功能,分辨率1ms

网友B(2009-04-27):
现有的三个SOE解决方案:

-PACSystems RX7i Embedded SOE – 应用于PACSystems RX7i 的SOE记录采用VME数字事件捕获芯片,一个同步时钟芯片和芯片上的镜像事件缓存。每一个变化的状态以毫秒级精度加盖时间戳进行配置。加盖了时间戳的信息发送到SOE模块缓冲区和镜像缓冲区,并周期性发送给PACSystem SOE缓冲区。相应的,这些信息通过以太网周期性的传输给Historian收集器,Historian收集器把这些SOE数据信息迅速存储到Proficy Historian 数据仓库。

-PACSystems RX3i Soft SOE – 应用于PACSystems RX3i控制器的基于软件的SOE系统。此配置解决方案采用标准RX3i输入模块,把事件信息存入PACSystem的缓存区中。该RX3i CPU每毫秒扫描I/O模块。所有配置过的SOE配置点都将被存储在一个SOE缓冲区,信息通过以太网周期性的传送给Historian采集器,Historian采集器把这些SOE数据信息迅速存储到Proficy Historian 数据库。

-PACSystems RX3i ENIU with SOE –应用于PACSystems 远程以太网I/O架构RX3i控制器的基于软件的SOE系统采用了RX3i SOE软件技术。该RX3i ENIU 每毫秒扫描I/O模块。所有经过配置的SOE设定点都存储在ENIU SOE缓冲区。那些由于传送的速度变化率极快而不会被主控制器侦测到的点现在也可以被捕获并存储在ENIU 中。每个事件通过I / O交换被记录在主控制器里,然后不断的通过以太网传送到Historian储存器里,Historian储存器里积累了所有ENIUs里的数据,并且把这些数据直接记录到Proficy Historian数据仓库里。这种可配置的解决方案支持标准模块和远程事件缓存,包括瞬时事件记录。同时,它也支持包括Proficy Process Systems在内的PACSystems高可用性控制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