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求恒流恒压电源

楼主(2006-08-04):
需用24V,2A(可调)电源,可能工作在短路状态,因为外接电阻只有2欧姆,还要保证电压及电流不变,之前买了一个稳压直流电源,使用后,电流能保证在2A,但工作在限流状态,电压只有8V左右,远小于24V,不知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电源推荐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老兄你真是奇怪,电流2A,电压24V,电阻又只有2Ω,除非欧姆定律被推翻。

网友B:
请问此电源的负载是一甚摸设备?

网友C:
这个问题挺尖端,不太好解决,负载固定,电流2A,电压要24V,听着有点晕.

楼主:
这个还是符合欧姆定律的,比如:如果是24V,负载是2Ω,那么电流应是12A,但这时的稳压直流电源限制电流为2A,多出的10A消耗在内部,这个应该是可以办到的吧。

楼主:
楼上的说的很有道理,是我自已理解错了。应该是没办法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