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300数字输入滤波问题

楼主(2006-08-04):
由于现场调试时,经常受到信号干扰,想通过输入滤波解决,不知S7-300输入滤波如何设置,望各位大虾指教,或提供其他方法解决,谢谢!

楼主:
更正一下
在现场调试时,经常受到在线管材波动影响,造成检测信号误动作,使得系统不稳定。想通过输入滤波解决,S7-200里在系统块中可以设置输入滤波,不知S7-300输入滤波如何设置,望各位大虾指教,或提供其他方法解决,谢谢

网友A:
编个中值滤波程序,比设置滤波效果好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