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接法!

楼主(2006-08-04):
三相电机是不是都是:
      星型/三角形----380/220
   还是具体电机具体看啊!
请教了!

网友A:
具体电机具体看。
国内大部分电机星型/三角形都可以接380的。

电压有不同的一般是星型220三角形380,你好象说反了。

网友B:
3KW以下星形3KW以上三角形

网友C:
同意上一楼的,3KW以上的电机接三角形是为了方便星角启动

网友D:
我记得好像是4KW以上吧

网友E:
是星形接法380.三角形220.台湾和日本一般是这样的,国产一般都接380

网友F:
多少kw以上要接星三角启动?

网友G:
一般说来农村7.5KW,工厂15KW.

网友H(2008-12-20):
15kw一上的结星三角启动

网友I:
偶来发表一下愚见

星型/三角形----380/220 应该解释为:

电源为三相380时电机接为星型,电源为三相220时电机接为三角形

譬如正常的三相电都是三相380,上述电机应该结为星型

譬如变频器输入电源单相220 输出三相220,则此时上述电机应结为三角形

如果有大师觉得不对,请指正

网友J:
    有些进口设备4KW就要求星型/三角启动了,

网友K:
9楼说的正确,星/三角启动只是根据电机的这个特点的特殊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