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同PLC进行实时监控的问题!

楼主(2006-08-04):
   我用VB做的一个程序,与三菱FX1N通信。需要实时监控PLC的状态,我就在窗体上放置了一个时钟控件,然后每隔200ms就运行我写的一段代码,用是可以正常用,但是我要单击窗口上其它按钮的时候要很慢才能有反应,我在代码里面也加了Dovents,但是还是不理想,请教个位高人有没有什么好点的方法!

网友A:
应该可以的呀,我前一段也写过一个和Fx2n编程口通讯程序,没有这个问题的。或者不用定时器,检测收到的字符数是否达到应收到的字符数,这样更好一点。

楼主:
canfly: 您好!
很高兴您能回复我。
我的E-MAIL是:TWSL_LTT@163.COM
我能参考一下您的程序吗?!

网友B(2007-04-21):
 canfly: 您好!
能给我传一份吗?
我的E-MAIL是:wxguo200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