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twido寄存器如何清零??

楼主(2006-08-04):
现在要把%MW1清零,%MW1里面包含16位:
%MW1:X0到%MW1:X15
怎样清零最好?
我想用赋值指令:
[%MW1:=%M8:16]
用M8到M23来赋值给%MW1
这种指令写法正确吗?有用过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应该可以吧 在Premium中都是这么用的

网友B:
这样写当然是可以的,如果只是要把%MW1清零的话,直接给%MW1赋值也行[%MW1:=0],如果只是要对其中的某几个位清零的话,用复位指令即可(如将%MW1;X0清零可用指令 R %MW1;X0)。

网友C(2011-04-16):
这样最好,[%MW1: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