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95和32767是怎么区分的?

楼主(2006-08-04):
请问4095和32767是怎么区分的?怎么理解他们呢?

网友A:
问题不清楚!

网友B:
好象是tricon,应该0-32767是总的范围,819-4095对应的是4-20mA.

楼主:
就是在intouch里面,最大原始数据有时候是4095有时候是32767,这个是怎么规定的?为什么是4095或者32767?什么时候用前者什么时候用后者?还有西门子里面也有个这个数值是怎么个说法?

网友C(2006-09-27):
那个是由的模块的分辨率来决定的,12位的分辨率最多能显示2的12次方(4096),所以分辨率是12的模块对应的是0-4095.
16位分辨率对应为0-65536

楼主:
谢谢wnt的回答,我是新手所以好多不是很明白.请问什么什么是12\16分辨率啊?怎么看?我怎么判断呢?

楼主:
请问怎么样才能知道模块得分辨率啊?

网友D:
先查找资料会给你很大帮助,在提出问题之前,查看必要的文档,如In
Touch用户手册,IO模块手册等.

网友E:
哪家的软件不提供量程变换功能?

网友F(2006-10-28):
赞同wnt的解答

网友G:
都加个1,就是4096和32768,是2的幂,这下知道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