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自控
楼宇空调集中无线控制

楼主(2006-08-04):
求助:办公大楼空调集中无线控制解决方案,请高手指点!
我公司办公楼已投入使用,但各楼层空调只能单独控制,现设想在一楼大厅无线遥控空调,不知有何解决方法,现在市面上有无现成产品,或不用增加硬线的解决方案,

网友A:
你没有说清楚,是在大厅控制空调的电源,启动或停止,还是需要控制温度?
1、如果只是单纯地考虑控制启动或停止,用电力载波形式就可以实现集中控制。
2、如果包含温度一起测控,就很麻烦了。

楼主:
只控制起/停,因为楼层多,每次中央空调停机后,再次启动后,需要到每层楼的控制柜将风机电源送上,十分不方便。
多谢指点,但领导催的急,我根本没接触过电力载波的控制,对其控制方法,设计思路根本不懂,能否讲的在详细些,如果有实例最好,多谢帮忙,我得邮箱turbo99◎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