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E6驱动在IFIX中使用方法

楼主(2006-08-04):
PLC用的GE上位机一为IFIX3.5 另一上位机IFIX2.6 3.5通讯成功,2.6的直接复制的GE6驱动的组态设置,2上位机在同一网段里,3.5的为192.168.1.10 ,2.6的为192.168.1.9。2.6的数据库却无法得到数据。2上位机通过一HUB同PLC连接。请教哪里出的问题,或者给点建议,谢谢!!

楼主:
写错了,不是GE6,是GE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