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
请问清心:低频下显示0L1故障,能把电机的额定电流调大吗?

楼主(2006-08-04):
CHE系列变频器在低频下,出现0L1故障,测电流偶尔会出现大于电机额定电流,能把变频器的额定电流设大一点吗?对电机有没有影响,采用转矩提升可是不是好点,一般转矩提升设置为多少合适.我用的是1.5KW的变频器.带0.37KW电机,电机额定电流1.2A,在3.5-4.7HZ下带动滚床运行,滚床上的负载重300公斤左右.我现在把转矩提升设置为10%,效果好象好点.总体来说英威腾的变频器还不错,我原来最担心低频下转不起来,现在看来问题不是太大!

网友A:
最大电流一般被限制了,

网友B:
回复楼主:
好像你是用V/F控制模式吗?
如果改用开环矢量模式的话,低频转矩会有很大的提高,完全可以解决上述问题。